楼主(2007-10-11):
总听说有人拿14,15的显示器改电视机,对此技术一直不了解,哪位高人做过能不能给细说说,怎么改,最好具体点,呵呵,先谢谢
显示器

网友:
这个又什么好具体的,找个对应的板子装上就行了。对应!!!难道你想自己做电视机的电路板????

网友:
就是,100多块买块彩电板和壳装在一起就成了

网友:
没多大意思的,就是用一个显象管,然后买成套的电视机主板和壳就可以了,,偏转线圈要改一下,,,行偏转还需要串一个小变压器改变枕型失真,,,,,纯平改装的显示器始终都会有一点枕型失真.

网友:
改成的电视有价值吗,成本也不合算呀

网友:
买个电视盒最合适,用电视板改的总有些枕形失真

网友:
我们这改装的小电视,可以卖350呢
板子根显像管对应关系呢,比如14和15的显像管,用同样的电路板也可以吗
,高压包用不用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