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白菜朋友 一技嘉主板提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以解决).

楼主(2007-10-11):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BIOS Auto-Recovering 技嘉主板
朋友,看到你这个帖子,我家亲戚的电脑也出现这个问题,开机后一样的提示,
进不了BIOS,你在帖子中说了刷了BIOS解决了问题,想请教在进不了系统,进不
了BIOS的情况您是这么刷BIOS的????有知道这么刷的大虾,麻烦指教下啊,不胜感激,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用编程器刷,因为这儿多数是专业维修的,手里一般都有这个设备的。

如果你没有这种设备,请到维修点去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那象我这样的普通用户,看来只有送修一途l了??????
郁闷了哦!!!!刚过质保期就出只问题,该死的技嘉!!!!

网友:
到维修的地方..叫他帮你刷拉...

网友:
请仔细楼主阅读版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和下面公告,并看看我的签名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回复的朋友,新手阅读已看,刚了解这里的规矩,以后不会再犯~
再次感谢!

网友:
对了,这个问题用把主板上的电池拿下来一会,再按上去的办法恢复BIOS会有用吗?。。。。
新人,不要嘲笑我哦~~~~

网友:
你还是好好学点基本知识再来问,先到外面的普及论坛了解一下什么是BIOS,什么是CMOS!这里是专业论坛,不是基础培训班!BIOS坏掉,清CMOS有用吗?????

网友:
重新插一下内存试试吧
有时候内存出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解决不了就送修吧

网友:
送修吧, 不然我们就没饭吃了.

网友:
技嘉就是爱出这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