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参数和部件详解

楼主(2007-10-11):
液晶显示器参数和部件详解

(1)液晶面板
   液晶面板是液晶显示器的主要组件,占去了液晶显示近80%的成本。目前世界上拥有面板制造技术的厂家并不多,只有 SHARP(夏普)、SANYO(三洋)、三星、LG-Philips、台湾的友达等厂商拥有核心技术,大多数液晶显示器都是用它们的面板来组装生产的。                面板的质量和身价目前分为三档:日本的三洋、夏普属于一档,多被采用在高端的产品上,如:sony,优派,纯净界等,价格也相对高昂;韩国的三星、LG 与Philips属于二级,多数使用在搭配品牌机出售的显示器上;友达等台湾厂商则属于第三档,也是低端液晶经常采用的面板。
  (2)坏点
   所谓的坏点是液晶面板上,不能正常显示像素点的统称。 液晶面板是由众多显示点组成,靠每个显示点上的液晶物质在电信号控制下改变透光同状态完成的。在1024×768分辨率下,液晶板共有786432个显示点,如此多的点很难完全保证个别会出现问题。但以目前技术水平来看如果将有坏点的液晶面板报废,相信液晶显示也只能是橱窗中的天价商品了,因此,坏点的多少成为了面板的分级时的主要依据 。厂商一般会避开坏点分割液晶板,把没有坏点或者极少坏点的液晶面板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而坏点数目比较多的则低价卖给小厂生产成廉价的产品。
目前主要的分级标准为:
   面板厂商标准:
   韩系厂商,3个以下为A级日系 厂商,5个以下为A级台系厂商,8个以下为A级主流液晶显示器品牌准:AA级:无任何坏点的LCD显示器为AA级。A级:3个坏点以下,其中亮点不超过一个,且亮点不在屏幕中央区内。B级:3个坏点以下,其中亮点不超过二个,且亮点不在屏幕中央区内。
  (3)关键指标:对比度液晶面板制造时选用的控制IC、滤光片和定向膜等配件,与面板的对比度有关,对一般用户而言,对比度能够达到350:1就足够了,但在专业领域这样的对比度平还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相对CRT显示器轻易达到500:1甚至更高的对比度而言。只有高档液晶显示器才能达到,MAYA的V500的500:1,纯净界ezm19f2的600:1。由于对比度很难通过仪器准确测量,所以挑的时候还是要自己亲自去看才行。
(4)亮度
   液晶是一种介于固态与液态之间的物质,本身是不能发光的,需借助要额外的光源才行。因此,灯管数目关系着液晶显示器亮度。最早的液晶显示器只有上下两个灯管,发展到现在,普及型的最低也是四灯,高端的是六灯。四灯管设计分为三种摆放形式:一种是四个边各有一个灯管,但缺点是中间会出现黑影,解决的方法就是以纯净界为代表,由上到下四个灯管平排列的方式,最后一种是“U”型的摆放形式,其实是两灯变相产生的两根灯管。
六灯管设计实际使用的是三根灯管,厂商将三根灯管都弯成“U”型,
然后平行放置,以达到六根灯管的效果。
(5)信号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指的是液晶显示器对于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也就是液晶由暗转亮或由亮转暗的反应时间,通常是以毫秒(ms)为单位。信号相应时间分为两个部分即“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而我们所说的响应时间指的就是两者之和。响应时间越小越好。时间越小用户在看移动画面时就越不会出现类似残影或者拖尾的痕迹。按照人眼的生理特点,响应时间如果超过40毫秒(<1000÷40=25帧/秒),就会出现运动图像的迟滞现象。所以目前市场上响应时间最低的接受范围是30ms,这也是现在的液晶显示器较多的标识。一些更好的面板可以达到25ms或20ms,甚至更高的16ms。
   有一些厂商在标示时会只写出了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一混淆视听,所以一定要问清所标数值的性质。
(6)可视角度
   液晶的可视角度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当背光源通过偏极片、液晶和取向层之后,输出的光线便具有了方向性。也就是说大多数光都是从屏幕中垂直射出来的,所以从某一个较大的角度观看液晶显示器时,便不能看到原本的颜色,甚至只能看到全白或全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制造厂商们也着手开发广角技术,到目前为止有三种比较流行的技术,分别是:TN+FILM、IPS(IN-PLANE -SWITCHING)和MVA(MULTI-DOMAIN VERTICAL alignMENT)。TN+FILM这项技术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层广视角补偿膜。这层补偿膜可以将可视角度增加到150度左右,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在液晶显示器中大量的应用。不过这种技术并不能改善对比度和响应时间等性能,也许对厂商而言,TN+FILM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它的确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法,所以大多数台湾厂商都用这种方法打造15寸液晶显示器。
   IPS(IN-PLANE -SWITCHING,板内切换)技术,号称可以让上下左右可视角度达到更大的170度。IPS技术虽然增大了可视角度,但采用两个电极驱动液晶分子,需要消耗更大的电量,这会让液晶显示器的功耗增大。此外致命的是,这种方式驱动液晶分子的响应时间会比较慢。
  MVA(MULTI-DOMAIN VERTICAL alignMENT,多区域垂直排列)技术,原理是增加突出物来形成多个可视区域。液晶分子在静态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垂直排列,在施加电压后液晶分子成水平排列,这样光便可以通过各层。MVA技术将可视角度提高到160度以上,并且提供比IPS和TN+FILM更短的响应时间。这项技术是富士通公司开发的,目前台湾奇美(在大陆奇丽是奇美的子公司)和台湾友达获得授权使用此技术。
   可视角度分为平行和垂直可视角度,水平角度是以液晶的垂直中轴线为中心,向左和向右移动,可以清楚看到影像的角度范围。垂直角度是以显示屏的平行中轴线为中心,向上和向下移动,可以清楚看到影像的角度范围。可视角度以“度”为单位,目前比较常用的标注形式是直接标出总水平、垂直范围,如:150/120度,目前最低的可视角度为120/100度(水平/垂直),低于这个值则不能接受,最好能达到150/120度以上。
   以上是液晶显示器主要的部件和参数解释,希望能对消费者在购买时提供帮助。

网友:
好东西,现在才明白,怪不得有些老液晶会动一动就画面差很多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