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液晶电源IC有哪些可以代换得)

楼主(2007-10-12):
请问一下(液晶电源IC有哪些可以代换得)
如:液晶电源IC-1200AP40 可用1200P60代换等等......
请大家说说......
多谢......
电源

网友:
最好的!!!!!!!!!!!!!!!!!!!!!!看看谁知道???

网友:
看输出电压吧
3.3和5V
有很多种型号
还有用电压比较器的
管脚定义还不一样
一般有两种
1到3
入地出
还有地入出
代换前先连上电源和假负载
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