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刷新显卡BIOS

楼主(2007-10-12):
1.确定显卡的型号

目前市场上显卡品牌林立,型号众多。不同品牌的显卡BIOS是不一样的,一般都不能通用。而同一个品牌的显卡,如果采用不同的显示芯片(GPU),BIOS也不一样。即使采用同样显示芯片的产品,如果搭配了不同规格的显存,其BIOS也不相同。因此,在刷新显卡BIOS时,必须“对号入座”。如果刷入了不恰当的BIOS文件,轻则会使显卡工作不正常,重则导致显卡报废。

要确定当前显卡的具体型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显卡附带的包装盒、说明书,另外,显卡的PCB板上一般会有一张型号贴纸,通过它也能知道显卡的品牌及型号。

2.确定当前显卡的BIOS版本

如何知道厂商推出的BIOS比当前的BIOS版本要新呢?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查看显卡的驱动程序,来了解当前显卡的BIOS版本信息。此外,通过EVEREST这个软件也可以了解显卡BIOS的详细信息。

3.下载新版BIOS文件

在厂商的网站上找到新版本的BIOS文件,将它下载到硬盘。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提供的下载文件一般都是压缩文件,需要用WinRAR之类的解压缩软件解压缩,注意看解压后的文件,后缀名为.exe的文件是刷新工具(NVIDIA的专用刷新程序为nvFlash.exe,ATi的专用刷新程序为Flashrom.exe。),而诸如“XXXXX.rom”、“XXXXX.bin”之类的文件,则是新的BIOS文件。

4.制作DOS启动盘,准备刷新文件

由于BIOS刷新工作在纯DOS状态下运行更可靠,所以需要制作一张DOS启动盘,通过该启动盘可以引导系统进入纯DOS环境。制作好DOS启动盘后,还要将下载的BIOS刷新程序和升级文件复制到硬盘的同一目录下。比如,在C盘新建一个名为“BIOS”的文件夹,将下载得到的这些文件全部拷贝到该文件夹中。如果发现厂商提供的下载文件中没有附带刷新工具,则还必须到诸如“驱动之家”等网站下载显卡的专用刷新工具。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显卡BIOS升级的实战阶段了。

如何刷新NVIDIA显卡BIOS

1.确认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通过启动盘进入到纯DOS环境下,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nvflash -c”,测试显卡BIOS所使用的ROM类型。如果刷新程序支持显卡的ROM芯片,则会列出该芯片的详细信息(如图1),反之则出现错误提示。

阿萌小提示:nvflash和各种命令参数配合使用时,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f:将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写入显卡的ROM芯片中,然后进行校验

-b: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以“filename”的名字保存

-k: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与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比较

-c:检测显卡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h:BIOS升级完成后重启机器

-?:获取刷新程序的详细说明,包括命令行参数、支持的ROM芯片等

2.备份当前BIOS

备份BIOS的参数是“b”,其命令格式是“nvflash Cb”,即备份显卡BIOS,并存为“filename”文件。此外,备份BIOS的工作还可以事先在Windows下完成,即通过NVIDIA BIOS Editor这个软件进行备份。

3.刷新BIOS过程

完成备份工作以后,再输入“nvflash Cf”即可将新的BIOS写到ROM芯片中。刷新过程中,屏幕会有所抖动,并变黑,持续时间在10秒左右。如果再次回到DOS界面,那么刷新成功了(如图2)。

要特别注意的是,刷新过程中千万不能断电或者中断,以免刷新失败

网友:
呵呵。很简单,这个一般都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刷主板的一样。没什么难度。
楼主的贴示什么地方抄的?请注明出处。

网友:
不错,但用到的很少,不敢乱刷

网友:
如果显卡都点不亮。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