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507P的8脚不接稳压二极管会怎样?

楼主(2007-10-12):
今天修了两台飞利蒲的显示器,刚好都是电源开关管和TEA1507P坏
在TEA1507P的8脚处有接了一个4.7K的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也都一起烧坏了.

换上了4.7K的电阻后,发现手头上的稳压二极管刚好用完了,所以没接上,现在开机试机都正常
想问一下各位师傅们,这样要是不接稳压二极管会不会有关系呢?
会不会在电压不太稳定时很容易烧掉,不过固顶帖子不是说TEA1507P是宽电压输入吗?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弄不好,会烧开关管。

网友:
这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最好还是安一个.如实在没有,也可不用.

网友:
可以不用,有些PHILIPS机型上这个稳压管就没有使用.稳压管是保护作用.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们指教。

最后还是没接上,让客户取机拿走了,心里有点怕怕呀。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稳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具体参数是多少?

网友:
其实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开关管也不会好到哪去.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机器不会用的长。还有烧开关管的。最好接上。保险点、

网友:
找一个一般的都可以,也可以不要,只是下次烧就不是烧电阻了,是烧开关管之类的

网友:
没关系的,要坏的话它也保护不了!!!

网友:
正好想知道了,现在了解了,感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