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ML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10-12):
联想机器上的主板,插上检测卡都是没有反映,CPU有温度,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偶是新手,希望老鸟告诉我这个菜鸟,急啊
主板上的南 和北的芯片都很烫特别是被的,有散热的那块很烫手
CPU有温度的,检测卡插上去,没有显示,上面的OSC BOIS RST RUN 灯不亮,请帮忙看一下其他的灯都亮的

网友:
不管你是什么鸟,基本的数据还是要测的!
如果你什么也不会,只会插诊断卡,请去看夜雨十三天的签名!

网友:
有没有跑码。。测测CPU的供电。。

网友:
我卡插上去,都没有反映,没有代码啊,CPU有热度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希望帮帮我啊

网友:
CPU有温度的,检测卡插上去,没有显示,上面的OSC BOIS RST RUN 灯不亮,请帮忙看一下其他的灯都亮的

网友:
主板上的南 和北的芯片都很烫特别是被的,有散热的那块很烫手

网友:
大哥你也量两下咯先看看是不是南北桥不行是的话就做BGA咯

网友:
我是新手,希望老手帮忙告诉偶一下,需要那些工具

网友:
需要一系列工具
基本的如万用表,示波器等…………
如果LZ连这些工具都没有,或者有但是不会用

那谁也帮不了你,最好的办法是去找专业的维修店吧

网友:
你测都没测,电压,时钟,复位也没有这样很难判断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