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7-10-12):
有些显示器进系统显示正常,也偏移。。

但在开机第一个画面正常,再出一个画面往左移太多,而且显示的文字大。再出一个正常,再换又大了。进系统没事。。

这种情况是怎么会回事?

网友:
液晶吗?
有些液晶在某些特定的分辨率下达不到最佳状态 要手动调节

网友:
大多数的都可以自动调节的,你那个就是

网友:
台式的显示器。不太明白,别的没事。。都说这个不是毛病。但还觉的是那里的事。

网友:
这个嘛,应该是总线问题.将VGA信号线送进去的SDA和SCL两根线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些特定的分辨率没有调好,只调一下就好啦.

网友:
我碰到过
在DOS下屏是有问题
你调好后
进桌面再调桌面的
以后就正常了
在出问题时你可以按暂停
然后调屏~~

网友:
显卡的问题也见过

网友:
你换数据应该能好了。我昨天修一个ACER-706的和你的故障差不多,DOS下字大。进系统正常,调到640*480 60HZ时就出现问题了,很像是S校正的事,不过我换数据就好了 。你换数据试试。

网友:
换一下ROM芯片,是显示模式没有设置好或者ROM中的数据损坏了.

网友:
要是CRT显示器就是设置问题,显示器在不同画面的数据是不同的,要进工厂模式设置好保存就OK了

液晶的只支持最佳分辨率,电脑开机出现几个频率转跳的画面显示效果不好是正常的,进入系统后要调整为最佳分辨率才行

网友:
CRT显示器中,以前见过是S校正电路电容或者是场效应管的问题,还有种是楼上几位说的ROM问题,先易后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