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EP-3PTA 点不亮,CPU不烫,会报警 假货的板

楼主(2007-10-12):
请大家帮我下,点进去会通电,诊断卡无代码出现,点10秒左右就开始长鸣报警,昨天上网查了下资料发现是假的3PTA,在线等 要是福州的可以直接见面学习
cpu
点不亮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换了内存,还是一样,原先上面的内存在我的机子上用的好好的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换了,还是不可以,一样没温度,不会亮

网友:
应该是BIOS没有信号返回
量一下BIOS的V,CLK,RST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监控芯片惹的祸~~~~~

网友:
RST会亮 CLK闪以下就没了

网友:
监控芯片 是哪个

网友:
还是先测一测CPU的供电,复位,时钟正常吗?

网友:
可直接见面学习?太牛了!

网友:
是不是用的老菜杨呀,这种板是不支持老菜杨的。

网友:
呵,,讲得不太详细的,,不太明白,

网友:
图拉丁的1G

网友:
CPU的供电,复位,时钟正常吗? 可以教我下吗? 我是绝对新手

网友:
CPU不发烫
先检查一下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查那个元件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但找不出原因,只有放弃.

网友:
请问是查那个谢谢了

网友:
检测卡无显示是CPU不工作
先检查一下CPU供电有没有
再检测时钟\复位

网友:
晕,不大明白,还是说清楚一点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