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845GEM是不是北桥挂了

楼主(2007-10-12):
量一下北桥附近的零欧电阻,一端接北桥,一端接地,北桥端一量也是接地的。

附图大家看一下吧,谁手头上有板子,量一下,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那就不是北桥的事了。

红圈的小三极管,两个脚接地,还有零欧的电阻,两端接地。

网友:
  现在出于什么故障现象 是否能通电 北桥是否发烫 ....... 讲的不给详细 请讲详细点

网友:
没得救喽,这板子不死才怪

网友:
要通过打NB的AD去判断是否NB挂!

网友:
最精确的判断方法还是打阻值!支持LS的!

网友:
请问如何打阻值?可以详细讲下吗?那个线

网友:
补充:板子能触发,CPU不工作,复位,时钟,电压都正常。。。。检OO不过。没刷BIOS呢。。。

北桥不烫,温热。测了一下北桥附近的元件,发现的情况问下大家。

北桥的AD线是不是和内存的相连。

网友:
把CPU旁边的供电管拆了量一下是否有短路的,再量一下北桥旁边的电容的阻值~!~!~!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可以讲下如何找南北桥的AD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内存,AGP的引脚说明!

网友:
干嘛不先刷BIOS呢
你这张板子在供电。时钟,复位、U座都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刷一下BIOS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楼主应该在无办法下才换N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既然可以加电,那么在加电状态下,量一下你所谓短路的地方看有无高电平

网友:
量一下北桥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845的主板北桥供电有1.5V(大部分主板设计和AGP供电是同一路),VCCSM2.5V(和内存供电同源),VTTFSB(和CPU供电同源)VCCGPIO3.3V。如供电都正常就没有短路问题。关于你说的零欧电阻,在有些主板是有这种设计的,在北桥的一些接地端通过0欧电阻或者小电感接地,它也起到保险作用。

网友:
楼主好象没有提U座问题,应该要检查一下

可能个别重要针孔接触不良

不妨按压一下CPU(连散热器一起)

我碰到过的情况是:CPU座不加散热器锁扣,CPU不工作;加锁扣后,CPU就工作了,就是CPU针脚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打AD?

网友:
来帮lz顶一下

水平不行,高手上吧

网友:
i/o芯片有看一下吗?哪个也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