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跟主机一连就暗屏,这是怎么回事呀,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7-10-12):
我换了个集成电源高压板,我把高压板SEM2004 0441芯片的第九脚对地了,现在灯管只要通点就亮,不开机也亮,可是信号线跟主机一连就暗屏,这是怎么回事呀,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就已经很明白了呀,驱动板出问题啦

网友:
感觉你改的高压板和原高压板参考差太大造成的

网友:
1楼描述的现象不清楚。如果是显示器单独加电有LOGO有背光,而一连主机就黑屏。这时注意观察指示灯,如果指示灯由仍然为黄色,没有变成绿色,按照由外到内的检查原则,要先检查一下VGA信号线的HV线是不是有断线,再检查HV到MCU之间的通路。如果指示灯变为绿色,但黑屏,检查驱动板或MCU。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高压板控制跟原来的一样啊?

网友:
这个是BL和ADJ接错了。重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