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换高压包后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12):
飞利蒲S6,换高压包后白屏,高压包正确,哪位大虾知道,该怎么查,是哪里出问题了?我只知道是尾板上出故障,但没有思路.,是预视放,白平衡,还是视放有问题啊???或者是哪里,为什么,思路是什么?

网友:
各电压正常吗???查处微处理看看,spd啊!!

网友:
千万莫忙了调亮度啊,经常会有这种低级失误发生

网友:
应该是视放IC缺了一个行部分的反馈信号造成的,你查查视放IC的那个脚一直能跑线路到行部分的。如果有示波器一测就知道的

网友:
查一下各脚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感觉查各脚电压是不是正常不太好办,一般人是没有那个标准电压值的。

网友:
检查视放工作条件.工作电压.行脉冲信号.ABL. 总线电压是否正常.视放各IC是否有明显损坏.如发热,电压拉低等.代换ROM等.这还和你高压包的损坏情况有关.如匝间短路.可按以上方法检修.如是打火.送往视放的行脉冲有元件击穿.前置视放IC坏.ROM资料坏等.

网友:
我修过107S06的白屏是储存器坏了.你换个储存器看看

网友:
我修过107S06的白屏是储存器坏了,你换个储存器看看.

网友: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事情是这样的:首先是换了高压包黑屏,调节了高压包后白屏.(别人帮我调的)
后来检查了视放芯片,发现没有电压,原因是一个供电电阻烧了,换了以后一切正常.
我觉得我有一些体会:第一,遇到这种事后一定要自己先把供电查一下,第二,不要随便乱调高压包,第三如果有图纸,最好看一下图纸.
多谢各位,如果说的不对请谅解.

网友:
有光栅无图像的多为视放电路故障,一般是多为12V或80V没有供电,还有就是后级视入芯片坏了,但这种情况只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