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问题可以修吗?

楼主(2007-10-12):
一台青华同方,19寸宽屏型号为LW98上部发黑
问题

网友:
你已经拆开了显示器,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屏的问题自己动手修复的可能性不是大

网友:
哦...!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绝对不是灯管的问题。你看看有无明显的坏的地方。

网友:
灯管問題不是這樣子的...

网友:
那会不会是解码板呢

网友:
上面能看到阴影部分,基本排除屏的问题,你查查屏线和高压板!

网友:
应该看看高压板和灯管,因为上半部分有图象

网友:
从现象来看,应该是屏或屏线出问题了,与灯管无关.也可能是屏线与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换块通用板试一试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排除驱动板和屏线接触不良,那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画面,就知道比较麻烦了,屏的问题.说到修屏还真是头痛.不知那位高人有什么经验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弄不了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下上面有暗的图象,,,,呵呵,有可能上面灯管问题或高压板,你可以用两灯高压板试之。。。

网友:
灯管问题会这么暗吗?

网友:
擦EPROM试一下.
擦EPROM试一下.
是不是数据的问题啊

网友:
不可能和灯管高压板有关,通常

网友:
换块通用板试一试看看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排除驱动板和屏线接触不良,是屏有问题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
屏有问题很明显,屏线有问题是花屏的

网友:
场不完全 你可以先找下 场的电路 如果没有问题 再看看高压板

网友:
这应给是屏的问题。。估计要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