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动不了,系统能进

楼主(2007-10-12):
我的板子出问题了,能够进系统,但就是鼠标和键盘用不了,也没死机!
谢谢高手帮我说说这个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修 键盘接口电路或则换个usb转ps/2口

网友:
你先查下接口的电阻是否正常,两个之间不能相差4欧, 如果没事那就是 I/O 或是南桥的事. 你的板子是什么蕊片? INTEL?SIS? 还是VISA

网友:
用USB转PS/2,一开始可以用,过了半小时,重起之后,就一直用不了

网友:
是INTER的芯片,联想品牌机

网友:
从装系统看一下,如果不出错,应该可以!

网友:
有可能是USB转PS2转接头的问题,换一个试试,或直接用USB鼠标试一下

网友:
查IO芯片有没有问题,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我认为是I/O芯片的问题 你可以查下引脚电位

网友:
估计是鼠标接口,键盘接口或则IO的问题

网友:
测阻值正常不,不正常一般可能是后面的电容漏电引起的,把电容取掉,还不正常,测电压,追线路,追到哪里就换哪里

网友:
估计是板PS2的5V供电有问题,查一下其旁边电感

网友:
看看有没有5V,上拉电压够不够。

网友:
有可能是PS2口旁边的小排容坏了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有见过,,

网友:
你说的问题 我有见过,,我是换了I/O就好了,这种问题一般是I/O的问题的.

网友:
查看对地的阻抗是否大致相同,如果不相同,查看有没有保险丝开路;然后量它的电压是否正确。不正确查看傍边的电感,电容是否损坏。在修I/O。南桥/搞定

网友:
键盘,鼠标的帖很多了。搜下差不多全有了。

网友:
查下USB供电,还有PS/2口的排阻

网友:
1。查PS2对地阻值,4个阻值应相同,相差太远查相连的电路。
2。各方面正常还不能用,换IO。
3。换IO不行,有条件换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