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显示器颜色偏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12):
液晶显示器颜色偏红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说下机器型号.具体现象.

网友:
有些是显卡偏色,要不驱动板坏了

网友:
调整色温看一下是否调在9300

网友:
首先测一下信号线是不是坏了。在就是进入工厂调一下,

网友:
最好是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有时候板子出问题也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先在液晶显示器的菜单调整一下,不行再看VGA线有没有问题,先解决这两个要是故障依旧的话只有驱动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怀疑灯管的话,那么从亮度大致是可以判断的,一般要暗些

网友:
数据线或者是总线数据出错了灯管老化也会出现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