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S7-E2主板问题

楼主(2007-10-12):
各位朋友,本人接到一块ABIT   IS7-E2的主板现像为:有时能亮,但亮的时候跑完显卡,就黑屏了,有时跑C1-C3-01-02-07-BF.我已把BIOS刷过,IO也换过,内存和CPU南北桥供电都正常,请问这种问题哪么弄啊

网友:
这块板子我没记错的话有两道码:先是C1--BF,然后就是正常的跑码。这两组码中间间隔时间挺长,楼主先等一下看有无跑码

网友:
我等了很久,不过它反复跑几道C1-07后就停在BF码不动了

网友:
bf已经可以       显示了

网友(2008-03-25):
顶一下。我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顺便搭车问一下各位。怕开新帖子扣分。
我的BIOS也刷过。并且偶尔可以显示。代码和楼主的一样。
楼上的说BF可以显示。可根本就不显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盼各位告知。
我和楼主处理的差不多一样。IO 换过。一样。BIOS刷过。一样。
其他各测试点正常。
郁闷的是现在偶尔还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