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12):
我手上有一块 盈通雪狐的 Y845PE  到手上时是主板不工作  不跑码
在内存 有显卡槽旁有3个电容(1500UF 6.3V)鼓包   换上以后  故障依然不变   然后我刷了一个BIOS 是11/12/2004版的  此时跑码到26   我放上显卡 但显示器不亮  检测卡在26就停住了  我又刷了别的PE扳子的BIOS 跑乱码  想求教有可能存在的原因

网友:
1.内存插得不稳,可能坏了 查内存供电

2.在注意显卡那边---------------

网友:
不要刷别的板子,板型不一样,芯片组一样也不行!

网友:
在显卡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跑26应该是AGP到北桥线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