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DELL D600的。

楼主(2007-10-12):
今天修到一个 DELL D600的本本 ,插上电源,电池不充电,并且是进系统玩不到5分钟自动断电。再开就开不开了,非要等一会。才能再开,请老大赐教。

网友:
后面的故障应该是SMSC或者南桥空焊了,D600的充电比较复杂,先修好后面的,也可能前面的与后面的有关连。

网友:
SMSC是IO吗。。

网友A:
是的。渗点焊油进去可以用风枪摘掉风嘴来加焊

网友B:
有示波器的情况下,你可以在自动关机时观测PCIRST#,CPURST#,SUS_ON这些开机时的关键信号,除了散热方面的问题,电源管理也是比较常见的,根据这些信号回落的先后顺序,能找出具体不良的原因,坏件芯片。充电问题并不难,建议你先修好这个问题,这也是电源管理的一个方面,它也会引起自动关机。

网友C:
风扇转吗???

网友:
在维修站修本本,实在没含量,感觉就是换主板,换主板,换了一块不行,再换一块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的情况下,你可以在自动关机时观测PCIRST#,CPURST#,SUS_ON这些开机时的关键信号,除了散热方面的问题,电源管理也是比较常见的,根据这些信号回落的先后顺序,能找出具体不良的原因,坏件芯片。充电问 ...

怎么用示波器比较这些信号是哪个先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转吗???

风扇会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渗点焊油进去可以用风枪摘掉风嘴来加焊

今天把IO焊了,热的时候我点了下,掉电更快了,后来凉了会,又恢复到5分钟掉了,我感觉象是IO坏了,今天已经发了IO,回来了换上试试

网友:
IO回来后把IO焊上了,还是老问题,没有解决。哎。。

网友(2007-11-11):
这问题你还是找CPU相关的东西,温度,电压等等,南北桥问题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