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搞不定的显示器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12):
今天有三台纯平显示器修不出来,请同行帮我提供点思路,先谢谢了:

1。飞利浦 107P40,加电,联机,只有靠左边1/3处有图像,而且图像较模湖,表现为水平横状干扰线。 奇怪的是当按住除开关键外的任不放

时,图像会变为满屏,但仍有很多的水平干扰线。放掉按键,图像又变为靠左边的1/3。当拔了信号线,屏上会出现,检查信号线的提示,但是

这个提示框很糊,也只能看到1/3的框。

     我怀凝是不是显像管坏了,请问大家用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故障!急切等待中!

2。HPC 17寸纯平,型号: 1769OSD 故障为加电,联机橙色指示灯狂闪,但当吸空高压包的B+电源脚后,指示灯不闪,表现为恒亮。

     于是断为包坏。 换包后,居然故障依旧。 加电,联机后,还是指示灯狂闪。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3。CTX 17寸 纯平 型号PR711F ,原为包坏,换包后,有高压有图像,但就是图像有重影。 我不知道该怎么查,请大家给我点思路?

网友:
1.显像管应该没坏。换MCU试试
2。表现为电源负载力差。接假负载试下。假负载接好后电压正常就为行电路有问题
3。个人认为包不合。再就是ABL电路和聚焦电位器没调好

网友:
先谢谢楼上,同时请问楼上的:

“表现为电源负载力差。接假负载试下。假负载接好后电压正常就为行电路有问题”

   具体如何操作,请说得详细点!

网友:
第三个看反馈线接好了没有.前两个同意楼上的说法.再第二个看一个H V

网友:
CTX 17寸 纯平 型号PR711F ,原为包坏,换包后,有高压有图像,但就是图像有重影。这台是

有通病的,就是主逆程电容易漏电,更换主逆程电容后,重影消失,正常.

 这是CTX 17寸 纯平 型号PR711F 的通病,请大家记住!

网友:
好经验! PR711换包有重影, 记住了, 能不能说一下逆程电容引起重影的原因?

HPC看行输出电路部分, 尤其是行幅调整,S电容,
我昨天就碰了一台偏转线圈烧了的!仅供参考!

网友:
学习中 我的3842我都搞不定;

网友:
假负载应该是接在电源整流滤波后,把后级断开.我有HPC17690SD的图纸,LZ如果需要请说.qq  65409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