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54的主板内存供电管烧了换掉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10-12):
块754的主板内存供电管烧了换掉后进不了系统蓝屏代码0XOOOOOO7E

网友:
换内存再看看!请测下内存的供电电压

网友:
先查电压,换内存,应该无咩大问题

网友:
看看插槽;测供电管电压,查管的上、下级......

网友:
内存电压块坏了,也会影响到内存,你先检测一下内存再说吧.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将内存供电部分MOS管与电容全换.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2.5

CPU电压正常。IO是好的

网友:
  在换一个管子 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2008-01-02):
建议你先查一下内存供电的MOS管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供电IC换点IC和MOS管问题一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