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00 C1 55 到55就自动复位 过了之后显示26

楼主(2007-10-12):
诊断卡00 C1 55 到55就自动复位 重复3-5次之后会跳过 之后显示26 一长两短 报警声 显卡是好的 也换过显卡内存 电压是正常的 搞不懂这个跑26跟自动复位有没有关系

主要是一到26就是一长两短报警声之后过不去了 显卡换过 电压正常 一般应该怎么检修 有人回答的话希望能详细点 先谢了  我搜索过没有类似文章才问的

网友:
查AGP电路供电、时钟、复位测试点......识别脚。

网友:
论坛这种文章多着哪,一看就知道了.
先刷个BIOS看看行不,不行的话,仔细查AGP到北桥的通道.一般就这两个问题了.

网友:
AGP电路供电、时钟、复位 测过的 正常    还有是显卡检测不过去引起的自动复位?   我感觉不是  因为诊断卡跳到 00 C1 55 到55就自动复位  我用的测试电源是全新长城的 板子是815的   不插显卡也是 26 并也会 一长两短报警

网友:
打AD线;刷BIOS试试。

网友:
有相同BIOS芯片 我直接换了一个 这下不自动复位了 但还是过不了26 还是老样子 一长两短报警 找不到显卡还是怎么的?  显卡是好的  显卡跟AGP接触也好的 测AGP打阻值卡 应该算正常吧  检测不到显卡 过不了显卡检测

网友:
一长两短报警好象是显示器、显卡、主板显示电路的故障。

网友:
说了是主板的问题 显卡可以肯定是好的 跟APG接触也完好 用打阻值卡也测了

网友:
815主板 诊断卡显示00 C1 55 到55就自动复位 重复复位3-5次就开始正常启动到26就卡住了 换了一个BIOS芯片 不在自动复位了
但还是26 并有一长两短报警 显卡换过 显卡是好的 与AGP接触完好 显卡电压/复位/..这些都正常 打阻值卡也打了 我现在不知道该去检测什么了  就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可以详细点的回答一下吗?????????????

网友:
没人回答了啊?????????????????????????????????????????????????????????????????????????????????????????????????????????????????????????????????????????????????????????????????????????????????????????????????????????????????????????????????????????????????????????????????????????????????????????????????????????????????????????????????????????????????????????????????????????????????????????????????????????????????????????????????????????????????????????????????????????????????????????????????????????????????????????????????????????????

网友:
我的跑到2D就不行了,也不知道如何修.

网友:
加电 00 C1 55       00  C1 55重复2-3次   然后在 00 C1 ..... 26就过不去了 不插显卡也26 还有一长两短报警声    这个问题没人遇到过吗?   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楼主大哥,我实在是很想帮你,由于我学这东西才学一个月也没实践过实在帮不了你啊...

你看看能帮到你什么非常白痴我感觉~~
AGP槽:
  查供电:  A1 +12V  , B2 B3 +5V  A9 B9 +3.3V  休眠电压 3.3V
2 查时钟 B7 由北桥或时钟IC提供
3复位 A7
4显卡的工作电压 .VDD Q   A64  B64  由边上的MOS管提供(容易坏)
                 1×   2×   3.3V
                        4×   1.5V--1.25V
                 8×   8×+  0.7V--0.9V
5查32根AD线 通北桥 对地值要一样
  好多..自己去查了....你看看还有哪里没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