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现象及其分析

楼主(2007-10-12):
显示器故障现象及其分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PDF格式

网友:
看看,最近正想了解一下显示器维修,谢谢,

网友:
我的1772ED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断开数据线也是如此。
开壳后什么也不动,再试,正常了,接主机可用1天(期间开关机间断几小时也全都正常)。只是通过睡觉第2天早上,再开机又打不开显示器,已经4天了(一旦打开,整天都正常)
恳请高手给予帮助,指教。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1772ED显示器用了不到3年,又无图纸,(从来未修过显示器,彩电略懂)。
再次恳求高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