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SD2 不跑码

楼主(2007-10-12):
精英P4VXASD2 ,主板检测卡只显示 FF ,加CPU假负载 ,测各测试点 电压都正常,
测试 CPU供电 场管(型号是 NEC K2396 )Q30 ,Q28,Q26 ,G ,D,S极的电压分别都是 5.05V,0.72V,1.73V,
场管(型号是T201 SRS2525L) D19,D18,D16  G ,D,S极的电压分别都是 1.73V,0.03V,0.03V,
不知那里故障,请大师位多多指点,谢谢啦

网友:
CPU供电1.73V
应该是正常的
属于不跑代码故障
请到专题区去找相关专题帖看看吧

网友:
电压正常又复位,说明电路已经正常,
下面主要就是看CPU座和北桥是否空焊或者是BIOS坏.

网友(2008-05-09):
90%是CPU座开焊。。。。。。。。。。这个也是我师兄告诉我的。。。。

网友:
你有没有压压北桥啊???
有没有刷BIOS试试啊??

网友:
北桥,CPU座空焊,还有BIOS问题,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电压正常,那时钟呢?朋友.....................
不跑码,都是CPU、北桥、BIOS故障!
时钟很重要哦。。。。。。。。。。。。。。

网友:
我有遇到这款主板,当时把南桥焊接一遍就好了,至今还很好。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新手,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