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bf的板子过不了A2

楼主(2007-10-12):
每次断电,再开机子就能点亮,
post画面说bios日子没有设好
进bios设好日子再保存就点不亮,卡在A2
电池电压正常,不知到是不是bios有问题?
点不亮
iOS
Intel

网友:
是不是关机后拨掉电源,才能开机。
软关机后测一下5V供电,如有则是5VSB串给,找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