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力14寸彩显有嗒嗒声!

楼主(2007-10-13):
金三力14寸彩显, (杂牌拼装成的),无光栅,无图像, 指示灯闪, 现象有点象行负载过重引起的, 检查行管和二次电源均无短路. 量下高压包,发现已经击穿了, 该系列彩显(总共有50多台),每台高压包都不相同, 查电路板一样,有谁知道设计时的高压包就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恐怕不太好找到,因为做设计的人看不到你的帖子啊,杂牌子显示器的用料都是维修人员改动过的,不管是谁见到杂牌显示器就有点难.你的数量多看来要自己摸索一下了.

网友:
看了几台,电路板上高压包的引脚都象主板一样有跳线,可以根据每个高压包的每个脚的功能互相变换, 现在感觉到简单一些了, 已经改成功了一台!

网友:
修完了这批机器, 我总结一下,将它的通病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乱牌子显示器一般少见,14的现在没有几个人用了,自己学会了技术才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这种显示器还是八年前修过, MCU 是WT4043, 行振是TDA9102, 视放是LM1203,早就过时了, 如果不是学校里面的机器, 只怕是没得人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