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上没有FRAME和IRDY信号,如何修?

楼主(2007-10-13):
一块老主板,SLOT1槽,MSI 6163 VER:1 BX芯片组,IO W83977EF-AW,
通过开关针能正常开机关机,主供电正常,我用的是PT090诊断卡,开机不跑码,FRAME和IRDY灯不亮,RST灯亮一下后熄灭,全板无异常发热。
通过SLOT1转370的转接卡,上370的假负载,测得外核电压为0V(是否正常,应该是2.5V吧?),其他主供电、内核供电、参考电压、时钟、PG、复位都正常。

外核电压从何而来?如何修?

另:待机时PCI槽的A14无3.3V的电压,测二级体值为无穷大,在这样的老主板上不知道是否算正常 ?

网友:
在老主板上,A14的3.3VSB并不一定设计上的。这个A14在较新的主板上是有的。

网友:
老的资料上 PCI  A14#上标示为reserved,即保留,并没有定义的。

网友:
通过SLOT1转370的转接卡,上370的假负载,测得外核电压为0V(是否正常,应该是2.5V吧?),其他主供电、内核供电、参考电压、时钟、PG、复位都正常。

你想使用什么CPU?  如果外核电压没有,那说明你使用的是CII代或者是图拉丁的转接卡,不需要此2.5V供电就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