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主板,我拆开清理了尘土安装好以后开不了机,通电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07-10-13):
精英的主板,我拆开清理了尘土安装好以后开不了机,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静电损坏了主板上的某些芯片什么的!!
望个位高手给我指点!!

网友: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当电脑能正常使用时,最好还是不要去动他。

网友:
清理方法不正确引起的要注意点啊

网友:
重新按照不上电的思路来修吧

网友:
提醒一下,能正常使用的机子,就算要搞清洁,也不要拆出来,直接在机子清扫一下,用吹风筒吹吹就行了。拆拆装装后就不能用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你的不能上电,首先要仔细检查是否插好了种种必要的电源插头和开关。比如CPU的四芯供电插头、电源后面的开关等。
如果检查都没有问题,刚按上面版主说的,按不上电的故障维修。

网友:
多出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