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工厂资料

楼主(2007-10-13):
RT

网友:
谢谢飞翔,先下载保存以后用得着

网友:
粗略看了一下,期盼以久的关于MATS的用法还是没透出来。这东东对初入门的还是有点用处的。

网友:
MATS没有书面的用法,这个我已经强调了N次了,NVIDIA厂家给出这个程序,就是针对生产厂家的,而生产厂家根据电路图,就可以对MATS的返回结果作判断

而每个厂家的每个版型的卡,根据其所采用的GPU、显存、板型,MATS都会有不同的提示,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多搜集不同板型的卡,然后通过短接每个显存的D线的方法,运行MATS,来找到相应的故障显存位置,并长时间积累,达到看到相应板型的卡,就能作出正确判断的目的,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所以,请大家放弃MATS说明的想法吧。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

网友:
请教下飞翔:
”D线短接的方法“  是指D线之间短接 还是和D线和GND短接!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2008-02-19):
供电脚与地线短接!

网友:
好,学习当中,下载来看看。正好,现在想学点显卡知识。

网友:
感觉显卡不怎么好修.现在只能修供电和显存.主芯片虚焊的毛病.MATS还是不得其法.

网友:
谢谢飞翔,这几天手头有几块显卡,正需资料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