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通电没有任何反应,发现南桥很烫!

楼主(2007-10-13):
电脑开不了机,通电没有任何反应,发现南桥很烫!是不是南桥烧毁了,可以修吗,是不是很麻烦?我的是技嘉845的老板子,因为断电造成的!

夜雨十三天 -20 不遵守版规, 新手区专题!

网友:
南桥烫不一定就烧啦,你得看看是不是已经烧啦,观察南桥表面的颜色是可以看出来啦,先不要加点,观察板上有没有外伤,再测测南桥供电部分有无短路,

网友:
加电前南桥发烫,一般是南桥挂了;加电后南桥发烫,多数是显卡的一个供电场管短路引起南桥发烫的.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我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就是这个原因,mos管坏了,当时G达到了10.54伏,D为3.3,S没有输出,触发后南桥发烫!,后来换掉mos管就正常了!

网友:
对对。楼上的说法我也实践过的

网友:
我听老师说过  好像也是它的原因吧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的供电部分有故障。

网友:
还有,跟牌子也有关。尤其是技嘉,南桥发热,量一量AGP接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5V变10V,毛病就在这。
大品牌质量和保护做的就是好。

网友:
这个问题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了.AGP的MOS管也不需要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严重同意四楼的

网友:
先不要加电,可能是短路,也能上南桥坏

网友:
还未发现过这种情况,先学习了,以后用得上,谢谢了~!

网友:
还没开机...南桥不工作怎么会热??????换南桥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
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同时伴随SB5V/3.3V存在短路情况,
拆掉LAN,1394等走PCI总线的原件,测量SB3.3V对地阻值,低于80欧姆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
(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故障愿意是AGP的供电不足,修复Vagp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谁有PDF的话PM我~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
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
(这招维修笔记本的用的很广泛!我也是跟笔记本维修的哥们学会的!不过忘记加上来了!多谢飞翔提醒!)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转我贴到其他论坛者死全家~
总结:
插ATX不触发,SB发烫排除LAN,1394短路则为SB击穿
触发后发烫,多为AGP供电不足,同时VIA,SIS遇到过Vcore不足造成SB发烫的!
一般要测量全板的各处核心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后打SB的AD线判断是否为SB不良~

网友:
说得太好了,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懂,向大家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精彩了  入木三分  通俗易懂   受益匪浅啊   谢谢

网友(2007-12-05):
感慨非常多
对维修也更进一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