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C-M 主板档C1 故障

楼主(2007-10-13):
651C-M 主板主供电基本正常 内存供电2.6V 上拉电压1.31V  时钟在1.3V左右  北桥供电 3.3V 1.85V 2.6V 13.1V 初步判定没有问题  准备刷BIOS 发现BIOS芯片为 EN 29F002ANT 由于我的编程器中没有这个型号 只有NE 29F002NT 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它来刷  或者是我的判断还有其他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执教 在此先说声谢谢 !!!!

网友:
没有朋友知道这两个型号是否可以互相刷吗?

网友:
应该可以刷
试试就知道了
工作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
试过拉 不行  用别的BIOS块可以吗? 应该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