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线保护电路的难题

楼主(2007-10-13):
今天我接修1台ACER AF706显示器,故障现象:不通电.开盖检查发现保险管坏了.换了还是不通电,查开关管及其S极电阻,UC3842吸收回路电容坏了.换上开机能通电了;满以为大工告成,谁知还有个新问题.   测电源电压次级都有且正常,高压也有了,可就是没有光栅.有查行管B极负压,瞬间有-0.3V但维持不到2分钟就没有了.查资料得出:X射线保护,查TDA9116的25脚5.2V升到6.5V后变为0V.  查25脚外围,换9116无果.请各位同仁帮忙参谋,指点迷津.小弟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有多少?逆程电容有没有问题?你取下二次电源的开关管再试试。把取下后测到的数据报上来。

网友:
你应刻重点查TDA9116的14和15或16脚的外围.

网友:
断开升压看是否还高压保护.如不保护,则检测二次升压放大电路.如升压电感,电容等.二次升压控制电路,如TDA9116 的15 ,16.25脚外围.TDA0116的15脚电压在5V左右.行脉冲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容等.均会引起X射线保护.

网友:
不知楼主现在有没有修出来,如修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