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稳定

楼主(2007-10-13):
今收一块板,捷锐865PE,CD2.4的CPU,加电后CPU不走,换了供电MOS块和南桥供电块问题仍然,并且还有时走C1,测电压正常,刷BIOS后还是时不走CPU时走C1,现维修无思路,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CPU座空焊啊,或者是北桥空焊

网友:
找到问题啦 ,就是座空焊啦 接触不太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