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菜鸟问题

楼主(2007-10-13):
主板上的接地符号都是接同个地吗 还是说不同的接地符号 都代表不同的地

网友:
电子问题啦-----------

说是一起-------------------------

其实,电路形式不同而必须区分的两种数字地和模拟地.

他们都有信号地、电源地两种情况!GND分为电源地和信号地   (PG电源地,SG信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