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板被弄坏了

楼主(2007-10-13):
845gl正常使用的板子,为修另一板同样的板,拆下IO(W83627HF-AW),之后又装回原板,原板不触发了,并发现CMOS跳针上电压为0V,拿掉跳帽一针电压正常为2.8V,一插跳帽电压就为0V,强行触发后,诊断卡为C1,一会又闪一下C0,之后又到C1,循环,请高手指点

网友:
IO坏了或是没焊好吧,我常做这样的事,老是焊不好IO

网友:
我以前拿一个硬盘驱动芯片来玩,取下又重焊上几次都没问题,但第四次取下再焊回后就挂了.
IO是不是被焊死了.

网友:
IO或IO的脚已短路,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用说,一定是IO坏掉了,或者是IO没有焊好,看看有没有连锡.

网友:
IO被重加焊几次,用放大镜观看没有脚连锡,现在又出现触发时诊断卡一亮即灭,怎么办了?

网友:
IO可能被连续加焊搞坏了!!!从新换个新IO试试!

网友:
重新换一次 不行再换

网友:
认真换,实在不行就再找一块IO换上

网友:
IO有两个焊脚(主板上的,不是IO上的脚)被弄坏了-W83627HF-AW上102脚和126脚,请高手指点怎么办?

网友:
坏IO不注意是很容易把焊盘搞坏的,现在只要飞线看看了。

网友:
102脚和126脚不知连到哪里,请指点

网友:
飞线哈,其实做这种“为修另一板同样的板”交换的试验,最好用新料来做。

网友:
只有飞线了,没有办法了,焊盘弄掉了就基本上没有办法再弄回去了

网友:
楼主虽然修板的关键不在焊工但其也是处与老二的位置不能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