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K8 754主板开机掉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0-13):
七彩虹K8 754主板开机掉电,3.3VSB对地阻值只有51,去了网卡芯片还是一样~~请问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芯片
掉电

网友:
强行加电,看南桥的发热程度不就知道了.量PCI数据线也行呀.

网友:
可不可开机啊
是什么现象啊/CPU工作电压多少啊

网友:
开机就掉电了``哪能量电压啊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强行加电..
这个只看到,不会搞,怎么强行

网友:
把电源P-ON (绿线) 对地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 建议查明情况之前不要 强制上电
强制上电 烧东西没商量

网友:
3.3VSB对地51应该是正常值
3.3VSB电压是否正常
LZ的问题没有怎么说清楚哦

网友:
请LZ确认一下是不是短路造成的啊,如果是短路的话请说明是哪路供电短路了啊!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空板可加电,一上CPU加电,侦错卡闪一下就没电了.因板还在保内,准备返厂.

网友:
应该是某个个地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