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可正常工作,但是不认驱动

楼主(2007-10-13):
GF4 64M 显卡一块,开机时有竖道,进系统后正常,但不能装驱动,请高手指一下思路.
显卡

网友:
可能GPU空或者挂!!!!!

网友:
明显是GPU已经老化

网友:
换多几个版本驱动看看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可以知道结果

网友:
你先测试显存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有哪就GPU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A卡,请楼主修好后来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开机有竖道,明显有问题,不是显存就是GPU,有问题当然认不了驱动呀,估计GPU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