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看MATS软件(有图)

楼主(2007-10-13):
请教大家一下:怎么看MATS软件。。  我有块GF2 MX400 32M花屏。。。  有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块显卡是不是8篇显存,如果是好像是倒数第2片显存坏了或者虚焊.只能参考,我也不是那么肯定。

网友:
这个卡应该是4片显存的

网友:
不知道显存芯片是怎么标的.
如果是U1开头的,我感觉应该是U1的事.
我感觉就应该是第一颗显存芯片.
哪颗芯片的标识号最小,哪颗应该是第一颗显存,这是我的理解也不知道对不对.
只供参考.

网友:
来学习的......应该是四片显存的?有问题的应该是第一片U1 吧?

网友:
,不会看,顺便学习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看,哪位可以告诉我们会更好。

网友:
请张生或者其它楼主来帮忙看看,大家来总结经验啊

网友:
不管有几颗显存,不是正数第二颗就是倒数第二颗有问题
我运行MATS时老是提示program too big to fit memory,查问题说是config.sys配置的内存太小,怎么修改啊?还有测A卡的用什么软件啊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看,哪位可以告诉我们会更好。这个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
图片说的是正面的第一颗显存有8个bits有错误.
有线路图的话,可找FBAD8~15 bits来判断.
没有线路图的话,可试正面的第一颗显存.

网友:
不会看,顺便学习下!!!!!!!!!!!!!

网友:
front errors是正面显存的错误 back errors是背面的错误。
是不是这样啊??????????
我猜的,新手路过!!!!!!!!!!!
不对的地方请见谅啊!!!!!!!!!!

网友:
如何加焊GPU,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显卡的显存还分色显存与加速显存与否.

网友:
第一次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8-04-12):
有没有高手来解说一下这个图表达的意思啊,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认识是128位,单面,4片内存.不知道正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