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诊断卡显示00AA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2007-10-13):
主板是冠盟845GV,用诊断卡检测,跑AA的时候就不动了。主板怎么也亮不了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误码,就是FF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是乱码.CPU没运行起来,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复位3大电路!

网友:
FF00有很多原因,比如BIOS,晶振。。。。

网友:
请在论坛里搜一下!
测些数据再来提问。
跑00的坛子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