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不能断电为何固?

楼主(2007-10-13):
有几块810intel主板,插电点PS-ON能加电启动进系统,但关机不能断电,强按PS-ON也不能关电,用摄子强按PS-ON同时能断电,但拿开摄子又重新加电启动,不知板上什么坏的呢,请朋友们帮助解决下,谢谢! 另:主板上的电池供电电压也没有达3V,不过装上电池.CMOS的保存也不会掉.不用重设.

网友:
先查32.768和谐振电容,如果没有问题,再换个IO试试,以前遇到过我的是换IO好的.

网友:
好的,多谢了!我试试!!!我查到开机的绿线直接进IO(W83627F-AW)
另:换IO的话是不是要一样的型号,可不可以代替

网友:
换IO的话要一样的型号

网友:
有一块810的我换了IO(好板上拆下的IO)现在这块能点亮,但是不能断电,我强按PS-ON,电压还是4V多,不能降压,不过我直接把PS-ON短接地,就可断电,没重启,32.768换过也是一样.怪了,朋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不要一下就来硬的 在维修中就要用到先软后硬 这样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一下就来硬的 在维修中就要用到先软后硬 这样比较实用

这应是硬件问题吧,系统是决对没问题的,BIOS也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