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PC显示器冷开机击穿行管一例

楼主(2007-10-13):
显示器型号:HPC大板.想必大家都修过.老爆升压电容的那款.  故障现象:每天早晨开机瞬间击穿行管.而热机却能正常使用.
检修过程:该机是一台二修机.经别处维修部修后,送往我们公司的.听客户讲.为这台机子他跑了几次了.老击穿行管.用几天就击穿了.打开显示器器检查后.发现除行管击穿外一切正常.换上行管.显示器能正常点亮,用了一会.也正常.于是放到一边,第二天早上再开机.瞬间高压很高.然后继电器就啪啪的响了.行管又击穿了.根据维修经验,冷机高压高通常是由升压控制电路所引起.(因为热机能正常使用.说明升压放大电路是好的)升压控制电路中.受冷热机温度影响的元件主要有电容.二极管等.电阻基本上没有冷机热机之分.于是首先将重点怀疑对象.送行升压反馈控制部分的行脉冲整流管后面的滤波电容换掉.第二天早上再次开机测试,高压声正常.再也没有击穿行管,至此该显示器被修复.故障原因是由于滤波电容变质.导制瞬间开机行脉冲整流后的电压变低.根据升压反馈控制原理,升压瞬间上升,从而击穿行管.当然,这不是什么经典例子.只是告诉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我们要根据故障现象.维修经验,仔细分析后,确定大致故障范围后再动手更换元件,这样无论在效率.准确度上都是有所提高的.

网友:
高手维修报告,来学习一下

网友:
能配个电路图的话  会更精彩一些

网友:
看题目可以判断是由于瞬间高压击穿行管,但楼主分析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好
谢谢LZ的经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
恩!  分析的很清楚,若有图片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不错的实列.以前有修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接触到就有个谱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转贴别人的东西为何却不标明?

网友:
好例子,如果说的在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在显示器方面我还用不着转别人的帖子,麻烦10楼的兄弟.请说出这个帖子你还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也想问问这个发贴人.究竟是谁在转别人的帖子.

网友(2007-11-12):
楼主经验介绍的好我顶,经常维修HPC的显示器,结合电路、芯片管脚介绍详细一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