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CMOS保存在BIOS芯片还是南桥内?

楼主(2007-10-13):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都没有准确的说出CMOS信息到底保存在哪个芯片中。

如果是保存在BIOS芯片中(比如WINBOND 83627等),那么它必须有一和FLASH闪存不一样的存储区域。

如果是存储在南桥,南桥内部存储CMOS信息的区域和实时时钟必须靠电池供电。

以上分析对不对呢?

网友:
83627不是BIOS芯片是I/O芯片啊

网友:
我认为是保存在BIOS芯片里,但楼主说的WINBOND 83627等是I/O

电池给他供电只是让里面的时间不停和保存一些后来的设置,不要电池也照常能用啊

BIOS芯片也是有容量滴!

网友:
你概念搞反了吧,应该说 BIOS是保存在 CMOS 芯片中!
这个道理和 “操作系统是保存在硬盘上”一样!
CMOS芯片有容量,一般做到2M或者4M

网友:
不好意思,记错了

BIOS芯片内部除了EEPROM外,到底还有哪些功能呢?

我昨天用’电脑维修专用编程器‘,刷写49F002FAP,提示说没有相应的LPC/FWH适配器,无法刷写。我的意思是说BIOS芯片也许并非原来想象的就是一块类似U盘内的FLASH芯片,只是一个存储块,它可能还集成一个控制部件?采用了LPC/FWH的接口?用来统一管理CMOS/EEPROM/RCLOCK等。

越想越复杂◎#¥#……%……

网友:
同意上楼意见.........

网友:
BIOS设置信息保存的南桥里面
BIOS程序保存在BIOS芯片里面

网友:
刚刚肯了E文的PDF文件:49LF002.pdf, 大致的看了一下,里面有个图片,很直观的介绍了该芯片的功能

图片为附件

网友:
CMOS芯片集成于SB,用于存储CMOS参数!
BIOS是最基本的输入/输出系统,其里面固化了CMOS参数的设置程序,想更改CMOS参数(如启动项等)必须通过此程序来完成!

网友:
现在好多人对BIOS和CMOS混在一起
南桥里面好像不存东西的吧
所有的设置信息应该是保存有BIOS
我引用一段,希望对你有用:
    BIOS是英文"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的缩略语,直译过来后中文名称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它的全称应该是ROM-BIOS,意思是只读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实,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内主板上一个ROM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其主要功能是为计算机提供最底层的、最直接的硬件设置和控制。BIOS设置程序是储存在BIOS芯片中的,只有在开机时才可以进行设置。CMOS主要用于存储BIOS设置程序所设置的参数与数据,而BIOS设置程序主要对技巧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进行管理和设置,使系统运行在最好状态下,使用BIOS设置程序还可以排除系统故障或者诊断系统问题。

     有人认为既然BIOS是"程序",那它就应该是属于软件,感觉就像自己常用的Word或Excel。但也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因为它与一般的软件还是有一些区别,而且它与硬件的联系也是相当地紧密。形象地说,BIOS应该是连接软件程序与硬件设备的一座"桥梁",负责解决硬件的即时要求。一块主板性能优越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BIOS程序的管理功能是否合理、先进。主板上的BIOS芯片或许是主板上唯一贴有标签的芯片,一般它是一块32针的双列直插式的集成电路,上面印有"BIOS"字样。586以前的BIOS多为可重写EPROM芯片,上面的标签起着保护BIOS内容的作用(紫外线照射会使EPROM内容丢失),不能随便撕下。586以后的ROM BIOS多采用EEPROM(电可擦写只读ROM),通过跳线开关和系统配带的驱动程序盘,可以对EEPROM进行重写,方便地实现BIOS升级。

网友:
我昏迷...你们有没有搞错???
BIOS是一块芯片,他集成在主板,要不信你们可以拆开主板看一下在边缘上,BIOS是包含程序的硬件:1主板加电自检程序.2CMOS设置程序 3操作系统引导程序 4主板底层中断调用程序  CMOS是包含在南桥内部的, 开机的时候BIOS可以调用它设置它.南桥边上有一个小电池那是给CMOS供电的当外部没有提供供电的时候它才放电至使CMOS在关机的时候一样能保存设置  求证的话可以跑一下南桥边上那个小电池的电路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CMOS是包含在南桥内部的,所有学过理论的知道~~

网友:
BIOS设置信息保存的南桥里面

BIOS程序保存在BIOS芯片里面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BIOS设置信息保存的南桥里面,要不然给南桥3V电池供电干吗!

网友:
CMOS(本意是指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存储嚣,是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是微机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主要用来保存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和操作人员对某些参数的设定。CMOSRAM芯片由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供电,因此在关机状态后信息也不会丢失。由于CMOSRAM芯片本身只是一块存储器,只具有保存数据的功能,所以对CM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要通过专门的程序。早期的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软盘上的(比如我最早用的AST/286,现在也有个别品牌机如康柏将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硬盘上),使用很不方便。目前多数厂家将CMOS设置程序做到了BIOS芯片中,在开机时通过按下某个特定键就可进入CMOS设置程序而非常方便地对系统进行设置,因此CMOS设置又通常被叫做BIOS设置。
  所谓BIOS,实际上就是微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Input-OutputSystem),其内容集成在微机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上,主要保存着有关微机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信息设置、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等。
   BIOS功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BIOS中断服务程序,即微机系统中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一个可编程接口,主要用于程序软件功能与微机硬件之间实现衔接。操作系统对软盘、硬盘、光驱、键盘、显示器等外围设备的管理,都是直接建立在BIOS系统中断服务程序的基础上,操作人员也可以通过访问INT5、INT13等中断点而直接调用BIOS中断服务程序。二是BIOS系统设置程序,前面谈到微机部件配置记录是放在一块可读写的CMOSRAM芯片中的,主要保存着系统基本情况、CPU特性、软硬盘驱动器、显示器、键盘等部件的信息。在BIOSROM芯片中装有“系统设置程序”,主要用来设置CMOSRAM中的各项参数。这个程序在开机时按下某个特定键即可进入设置状态,并提供了良好的界面供操作人员使用。事实上,这个设置CMOS参数的过程,习惯上也称为“BIOS设置”。第三是POST上电自检程序,微机按通电源后,系统首先由POST(PowerOnSelfTest,上电自检)程序来对内部各个设备进行检查。通常完整的POST自检将包括对CPU、640K基本内存、1M以上的扩展内存、ROM、主板、CMOS存贮器、串并口、显示卡、软硬盘子系统及键盘进行测试,一旦在自检中发现问题,系统将给出提示信息或鸣笛警告。第四为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系统在完成POST自检后,ROMBIOS就首先按照系统CMOS设置中保存的启动顺序搜寻软硬盘驱动器及CD—ROM、网络服务器等有效地启动驱动器,读入操作系统引导记录,然后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引导记录,并由引导记录来完成系统的顺利启动。
  从上面的论述,大家不难看出BIOS和CMOS的区别与联系:
  BIOS是主板上的一块EPROM或EEPROM芯片,里面装有系统的重要信息和设置系统参数的设置程序(BIOSSetup程序);CMOS是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里面装的是关于系统配置的具体参数,其内容可通过设置程序进行读写。CMOSRAM芯片靠后备电池供电,即使系统掉电后信息也不会丢失。BIOS与CMOS既相关又不同:BIOS中的系统设置程序是完成CMOS参数设置的手段;CMOSRAM既是BIOS设定系统参数的存放场所,又是BIOS设定系统参数的结果。

网友:
我觉得BIOS应属于软件,COMS属于硬件,BIOS软件存储在COMS中

网友:
有点可笑,连CMOS和BIOS都搞不明白。
BIOS设置信息保存的南桥里面
BIOS程序保存在BIOS芯片里面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似乎在586之前,也曾出来过独立的CMOS芯片。

网友(2008-03-21):
BIOS设置信息保存在南桥的CMOS里面,BIOS程序保存在BIOS芯片里面!

网友:
我用我菜鸟的说法:BOIS里的信息是在它本身里面..一但你改动了的信息就会保存在桥里面也就是cmos 里..要不计算机怎么能识别你的改动呢..不知道这样说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