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125主板当C1报警 请支招(已结案)

楼主(2007-10-13):
故障现象:V星MS-7125主板,nforce4单芯片,通电就开机,当C1,并报警,应该是内存不过,排除内存坏的因素,测内存插槽上的AD线阻值正常,时钟对地阻值一样,供电正常2.5V,只是时钟没有波形,是CPU的问题,还是座子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请您支招(现在手上没有别的主板和CPU代换)
飞翔老大就是厉害,今天加焊Nforce4 搞定!!

网友:
32K晶体是否起振,放下电,再不行就是桥虚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块是GA915的主板..也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V星MS-7125主板,nforce4单芯片,通电就开机,当C1,并报警,应该是内存不过,排除内存坏的因素,测内存插槽上的AD线阻值正常,时钟对地阻值一样,供电正常2.5V,只是时钟没有波形,是CPU的问题,还是 ...

时钟没有没有波形,可以先查下主实钟晶振电路

网友:
今天碰到一块华硕P4P800-X,开机就显示C1,据说是BIOS的问题。
不过我的老编程器不能刷该板BIOS芯片,痛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