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CPU供电VCORE对地电阻为什么很小?

楼主(2007-10-13):
初级问题:CPU供电VCORE对地电阻为什么很小?

记得第一次断电测试VCORE电阻时,用的10欧档,基本上为0,当时以为是哪里短路了。可是找了半天,就是没发行短路的地方。

我断开所有VCORE滤波电感,发现是后级电阻很低,可是后级也就是几个并联的6。3V2200U的大电容啊,又没有负载电阻,为什么组织那么低呢????

网友:
Vcore是给CPU和北桥供电的,CPU和北桥的电阻是比较低正常的。

网友:
那就是说,CPU AGP 内存这些都是比较低的电压拉是吗?

网友:
我知道CPU供电不止一个,有些是和北桥公用的,但是其中功耗最大的Vcore,它应该仅仅只是提供给CPU的吧?

网友:
楼主对Vcore的供电负载理解有误,Vcore是给CPU和北桥供电的,当然CPU的功耗大,比如一款KT400主板,不上CPU打Vcore的输出对地阻值22,上CPU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