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解决HP非原装无线网卡的104报错

楼主(2007-10-13):
看了“编程器解决T40非原装Intel无线网卡的1802报错”我就想到用此法解决HP的104报错,把普通博通4306的卡刷成HP认证卡。博通卡上的AT46拆下,用编程器把认证卡的数据写进去,再装回卡上。不知道这样行的通吗?有待高手探讨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晕,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用至少是芯片组一样的网卡...
如果电路设计不一样的话估计也难成功

我的理解厂家的代码和关键信息都是保存到EEPROM里面的,除非主芯片本身带ROM,把信息写在了主芯片,不过网卡上可能没有这种情况
如果具备上述条件,我考虑成功率应该在90%以上

又不是很麻烦,你试下就OK了啊

网友:
刷芯片风险较大,可以考虑先上Hp网站更新bios。昨天试过,原先有报错,耍了之后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