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固件全坏维修方法

楼主(2007-10-13):
6E固件全坏维修方法

6E的硬盘除了敲盘以外基本上都可以修好的,第一先确定有没有C区,如果有C区的话就可以直接从C区修就可以了, DMp@X'
对一些C区坏或没有C区的又怎样修呢!先用SA表面测试,UBA从8开始坏,其它的全部坏,这种盘就是被别人全刷过的FW的, 3{Tt08T;
要修好它,先确定SA区有没有坏道,如果没有坏道,找一个FW版本一样的,先写ROM,再写FW,后复位4项,重建译码器就可以认盘了,之后就做SF就OK了,但如果写ROM,有些盘是不给写FW的,那就要换其它固件式换电路析试,一般都可以的,对SA区有坏道的盘,就要先修1B 18一定要G表P表可以清才可以用PCI3000修SA坏道

网友:
我不要明白UBA他的作用是什么,,,,SF是什么,,有说一下那就谢了

网友:
UBA(Unit Block Addressing)
SF(Sslf 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