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通电就烧MOS管

楼主(2007-10-13):
一块845 GL 板, 一通电就保护(诊断卡亮了就没了), 换了管,一通电就烧管 ,一烧烧几个!
什么问题引起这样的??

网友:
CPU供电的电源IC坏。

网友:
上楼说的对,电源IC烧了!买一个换上去吧!!!

网友:
烧了我2 个管 心痛

网友:
当发现换管后再开机烧管,就不要再换了。一定想办法测测供电IC。(其实烧管也就基本判IC死刑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上楼说的对CPU供电旁的电源IC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换老烧就不要在换拉..肯定那点有问题才烧的..要找到问题才行

网友:
看有没有驱动IC,我遇到过驱动IC坏的``

网友:
我认为用下面的步骤对不对:取下PWM和所有CPU供电电感,再测电感后面电路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滤波电容击穿了,如果你上的不是假负载,可能CPU也要考虑.然后看场管的供电电路和场管是否有短路,然后看PWM和供电电路是否烧坏.
呵呵,我还从没修过主板,正在学习中,请各位师父指出我的思路是否对.
还有些什么疏漏.

网友:
这个很常见的主板故障.换IC都搞定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杀PWM,然后重新换掉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