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刷BIOS后PCI不能用

楼主(2007-10-13):
兄弟们有没有 主板刷BIOS后PCI不能用的???
杂牌板实在是找不到匹配的BIOS,随便刷了一个,其他一切正常,啥都能用,就是3个PCI都不能用,插网卡能识别,能驱动,有红XX,但是一上网线机子超慢,卡死。网卡换了好几张,肯定不关网卡的事。
BIOS刷错会这样子吗?

网友:
主要是中断分配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BIOS里我都设置过了,还是不行哦,不知道具体的中断设置在哪里..

网友:
一定要找到匹配的BIOS才能刷呀!如果实在不行,把它恢复到以前不就行了。

网友:
重新刷个其它845GLBIOS试一下,论坛里有

网友:
换个版本的~~~~~~`

网友:
呵呵,BIOS的问题了,最还是要找原配搭子

网友:
试过蛮多的了,这个已经是最匹配的了,PCI不能用只能家USB网卡了,谢谢大家

网友:
肯定是BIOS问题拉   有的时候刷错了还有更奇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