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 问题 麻烦近来看看谢谢

楼主(2007-10-13):
一客户N61G 主板 有两个内存插槽
单插一个内存在任何一个槽上正常使用
但是同时插两个内存 正常使用中就会自动重启
用多组内存测试过 都是这样 排除内存问题
另 : 给内存供电的MOS管 很烫 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散热不好 ?
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 说下 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在插两根内存的时候,测一下内存供电。看是不是低了
如果你的内存供电管发热量相当大的话,结合你这个故障现象,最好直接把它换了

网友:
恩 谢谢
明天换下看 很可能是MOS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