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的问题,不是故障。

楼主(2007-10-13):
我今天给亲戚配了一台电脑,优派的液晶显示器,为什么优派显示器中间总是出现一个蓝色的框,都是外文,出现几秒就没了,但是总是出现,很是不爽,太影响玩了,有法取消吗。还有19“宽平的调个多少分辨率最合适。。。
液晶显示器

网友:
shi是不是你的显卡没有安装好啊,19的最低也要1280*1024你的刷新率不能太高,60就可以了

网友:
1440*900才是19宽屏液晶的最佳分辨率(一般)

网友:
经常出现?所有的都是吗?你换个试试没有,得看是不是按键还MCU有问题

网友:
能把提示信息说出来吗?
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将有故障现象照片贴出来,让兄弟们帮你看看咯!
[
]

网友:
优泒的液晶显示器在使用非最佳模式时,屏幕上会有窗口信息提示,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如果要解决此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把显示器属性设置为最佳模式;另外是在显示器OSD菜单中把提示一栏关闭,禁止提示。

网友:
恩,好办法。谢谢菲克斯版主

网友:
谢谢菲克斯版主,我有空去他那里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