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无主供电!

楼主(2007-10-14):
一片845GL的主板CPU无主供电,供电芯片是RT9241跟RT9602
经查:上管输入端有12V电压,控制端没电压输入,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并且VID引脚也有电压(vid0和vid2为2.8V).
供电芯片更换过,但CPU还是问该无主供电,请问该怎么查啊?

网友:
看看9241的SS端子电压是多少?一定要高电平才行

网友:
我有 一块差不多的主板,最后没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SS端子是什么啊?